[求助] 關於drc 在不同 width 及 length 的space rule 的寫法有疑惑,請高手指導解惑,謝謝!

楼主(2025-07-29):
M11 = 找出 width 0.5um
M1.S.3 { @ Space [at least one metal line width > 0.5 um and the parallel metal run length > 3 um] >= ^0.2 um
  X = EXT M11 M1 < M1_S_3 OPPOSITE REGION MEASURE ALL
  Y = X NOT M1
  ENCLOSE RECTANGLE Y GRID M1_S_3_L+GRID

請問驗證lengeh 超過某個長度時 M1 space 不同,但為何不用
X= M1 LENGTH >3
EXT X M1 >0.2
反而用
M1.S.3 { @ Space [at least one metal line width > 0.5 um and the parallel metal run length > 3 um] >= ^0.2 um
  X = EXT M11 M1 < M1_S_3 OPPOSITE REGION MEASURE ALL
  Y = X NOT M1
  ENCLOSE RECTANGLE Y GRID M1_S_3_L+GRID

Y = X NOT M1
  ENCLOSE RECTANGLE Y GRID M1_S_3_L+GRID
的寫法用意及作用是甚麼?請高手們協助解答,謝謝!

网友A:
这边的要求是找到两条线平行投影大于3um,而且至少一边metal大于0.5um的。这平行投影之间的space要大于等于0.2um,也就是书要找到小于0.2um的
用length无法找到平行投影这种情景的。

这边第一个X = EXT ..... < 0.2um opposite region measure all 就是用来找到,M1的space小于0.2um的所有区域,

encose rectangle就是用来找Y中能容大GRID*(M1_S_3_L+GRID)矩形的部分,不知道具体数值,但是肯定是有3um的矩形。如果能找到,就说明这个地方不仅平行投影大于3um,而且space小于0.2。

网友B:
是为了保证 parallel metal run length > 3 um吧,不过这个写法说实话已经过时了,可以在EXT 里加上PROJ > 3 来确保run 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的要求是找到两条线平行投影大于3um,而且至少一边metal大于0.5um的。这平行投影之间的space要大于等于 ...

謝謝您的解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保证 parallel metal run length > 3 um吧,不过这个写法说实话已经过时了,可以在EXT 里加上PROJ >  ...

謝謝您的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的要求是找到两条线平行投影大于3um,而且至少一边metal大于0.5um的。这平行投影之间的space要大于等于 ...

請問在 Y = X NOT M1

這段的語法用意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在 Y = X NOT M1

這段的語法用意是?

猜测是以为上面EXT中用了measure all

measure all可能会将测到M11被M1全覆盖了,也一样要会去测量。这时候会和M1有重叠,然后需要这一步处理把重叠的部分not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以为上面EXT中用了measure all

measure all可能会将测到M11被M1全覆盖了,也一样要会去测量。这时 ...

瞭解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