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L验证无法对比text

楼主(2025-07-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用calibre做(LVL,或者叫XOR)的时候,无法验证出我删除了用ALRDL层做的LABLE(之前打lable用错层次了)。但是我看GDS上提取出了ALRDL的number,且用的map文件也包含了它的number,请问各位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

PS:自己试着单独做ALRDL的LVL的对比,发现删除画作PATH线的ALRDL有LVL验证结果,删除画作LABLE的ALRDL无验证结果。

结果只体现了的画作PATH的被删除

结果只体现了的画作PATH的被删除

一开始花了9个图形

一开始花了9个图形

网友:
用命令 dbdiff 跑,就可以

网友:
LVL不检查lable,lable只是辅助验证的层次, 用错lable的层次会在LVS验证时报错的。

网友:
LVL只检查几何图形,label不是几何图形,不参与LVL的比对

网友:
skipper里的lvl可以对比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