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Cascode补偿结构哪个更好

楼主(2025-07-29):
看到了Cascode补偿中Cc的两种接法,第一个完全消除了前馈通路,第二个还有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在孙楠老师书中说第一个效果要优于第二个;

Sansen一篇文章中提到因为要保证稳定,因此共栅管的跨导要非常大,在这种前提下,第二种是NMOS共栅管,只需要更小的电流和面积就可以达到大的跨导,这是两者的区别。

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哪个用的更多呢?同时第一种的PSRR会不会更差?

网友:
再开个擂台,挑战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76375-1-1.html

看看这篇帖子吧。

第一种结构也有前馈的通路的。

网友:
我认为第二种更好,第一种要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小信号上推导上,第一种更好。
但对于cascode补偿来说,需要更大的gmc和更小的节点寄生,考虑N管驱动更强和寄生更小,所以更常用第二种。
两者考虑方式不一样,假如有一种特殊的工艺让P管寄生小,跨导更大,那就选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