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执行run_atpg后卡住

楼主(2025-07-29):
一个扫描链带EDT和OCC的工程使能EDT可以正常生成pattern(设置了pattern数量32个),使能OCC就会卡在run_atpg一整天,然后生成一个pattern,只有移入移出,结束运行,也不报Error,怎么查

网友A:
看log,看你的脚本,看是哪一步没按想要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看你的脚本,看是哪一步没按想要的来

已解决。
OCC链和普通链合一起了,定义扫描链的时候把一条链拆出来单独设置:
set_scan_path CHAIN_OCC \
-class occ \
-scan_data_in PA[0] \
-scan_data_out PB[0]
然后时钟模块RCC禁止插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