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cts在设置最大走线层数外生成线

楼主(2025-07-29):
新人刚接触数字后端,我在place stdcell的时候选了maximum routing layer是4层,我现在用的lef是1p6m 1tm的,但是在跑完pre-cts之后,一个问题是时序上过不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一些走在TM2上的线,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下是不绕线资源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