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求助

楼主(2025-07-29):
请问skill语法怎么实现将instance name取出,并且判断是否包含<n:i>格式,如果包含,将名称和<>分离,将<>里面的n和i数字抓取出来。比如器件名称XI3<3:0>, 用脚本判断,发现有<3:0>,将3和0取出放置变量,将XI3放在另外变量.

网友A:
不考虑输入错误(不是一个合法的instance name)的情形,直接用parseString就可以了

parseString(instName)

结果list中只有1项,那是普通的name,有两项,是带<0>这种的,有3项,是带<3:0>这种的。

网友:
可以用正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输入错误(不是一个合法的instance name)的情形,直接用parseString就可以了

parseString(instName ...

可以,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