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串联电容分压偏差很大

楼主(2025-07-29):
在CDAC中分段桥接电容结构,发现在采样阶段桥接电容与LSB连接的地方电压与理论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于是自己用两个电容串联起来仿真了一下C1:C2=1:5,结果如下图,紫色的线为cadence中自带的理想电容,绿色的为工艺库中的电容,工艺库中的电容仿真出来结果偏差特别大,理论为150mV,理想电容仿真结果为149.99mV,工艺库中电容仿真出来为141.12mV,差别很大

楼主:
其实我比较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欢迎讨论一下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图示呢

不好意思,重新上传了下

网友B:
工艺库里面的电容是不是还有电阻寄生,到sub的寄生电容等,这些导致你的分压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库里面的电容是不是还有电阻寄生,到sub的寄生电容等,这些导致你的分压不均衡 ...

好像确实跟这有关系,我尝试过工艺库里面不同类型的电容,分压情况确实会有一些不同,有些会好一些,有些更差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图示呢

应该是你的工艺库电容存在寄生影响,所以说仿真结果就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个不同家的工艺都是不同的

网友C:
1 要看你的电容类型;2 要看上下极板的方向。原因是存在对地的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要看你的电容类型;2 要看上下极板的方向。原因是存在对地的寄生电容。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要看你的电容类型;2 要看上下极板的方向。原因是存在对地的寄生电容。

在前仿真的时候电容的寄生电容也会体现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工艺库电容存在寄生影响,所以说仿真结果就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个不同家的工艺都是不同的 ...

前仿真的阶段这些寄生也会体现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仿真的阶段这些寄生也会体现出来吗

前仿真没有办法看出来的,要通过后仿真何寄生参数提取才可以看出这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真没有办法看出来的,要通过后仿真何寄生参数提取才可以看出这个影响 ...

但是我的仿真是在前仿真进行的,既然前仿真无法体现出寄生效应,那么我仿真中的误差又会来源于什么呢,实在是有点困惑

网友D:
有寄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寄生的。。。

但我这个是前仿真,电容的寄生在前仿真也会体现出来吗

网友:
会。建议进一步查看model语句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这个是前仿真,电容的寄生在前仿真也会体现出来吗

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