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真GBW和PM时,stb和ac在开环及环路中不一样,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怎么理解?

楼主(2025-07-29):
图1是用ac仿真,通过大电容和大电感实现开环。

ac开环仿真电路

ac开环仿真电路

图2是ac开环的仿真结果。

ac开环仿真曲线

ac开环仿真曲线

图3是stb仿真环路的电路,用iprobe器件测试。

stb仿真环路

stb仿真环路

图4是stb得到的环路频率特性曲线。

stb环路仿真曲线

stb环路仿真曲线

可以看到两个的结果差别特别大,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说法是stb仿真可以考虑输入的电容等影响,更符合实际应用。
那我如果仿真闭环情况下的曲线,我要怎么仿真呢?我使用ac仿真时,得到的结果跟stb的GBW差别有点大。
图5是我在β=1/2的闭环情况下使用ac仿真得到的仿真曲线。

β=1/2时仿真曲线

β=1/2时仿真曲线

可以看到已经不太符合GBW的计算公式了。是因为这个尖峰太大导致的嘛?
然后我提高了反馈系数,在8倍放大的时候,用ac仿真得到图6。

8倍放大时的曲线

8倍放大时的曲线

得到的结果跟ac开环GBW还是不太一样,跟stb更是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stb仿真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反馈系数是1,稳定性最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仿真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反馈系数是1,稳定性最差的时候

感谢解答,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stb仿出来的曲线跟ac开环的曲线一样,单位增益的话曲线增益不是应该从0dB开始下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stb仿出来的曲线跟ac开环的曲线一样,单位增益的话曲线增益不是应该从0 ...

这个单位增益负反馈是指反馈系数是1,不是环路增益是1,那么它的伯德图起始就是反馈系数是1的时候的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