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的温度特性曲线朝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29):
这个大概的抛物线朝向是怎么回事,怎么是向上的,CTAT电压的斜率变化挺正常的,随着温度绝对值变大,PTAT电压的斜率并不恒定,也和温度有关,随着温度变大,即使是理想电阻也是同样的情况;求大佬答疑

楼主:
运放模型增益很大,晶体管工作状态没有问题,三极管是衬底bjt,放大倍数比较小,1点几

网友A:
应该时器件问题吧,我的之前时开口往下,换了rvt器件开口往上了,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时器件问题吧,我的之前时开口往下,换了rvt器件开口往上了,不一定对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时器件问题吧,我的之前时开口往下,换了rvt器件开口往上了,不一定对 ...

我尝试一下

网友B:
跟器件本身的二次温度系数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器件本身的二次温度系数有关系的

怎么说?

网友:
VBE存在高阶温度系数,高阶项为(y-a)Vt ln(T/T0),Vt=KT/q,而y与工艺有关。所以不同的工艺有可能是开口向下的。

网友:
也跟你高阶补偿有关,我看你的温度系数是24,貌似高阶补偿没起作用。你可以先仿真一下没有高阶补偿时的温度系数,看看温度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