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复位端的D触发器设计

楼主(2025-07-29):
能不能用普通的D触发器和RS触发器做一个带有复位端的D触发器

网友A:
把dff里面的反向器改成或非门 与非门 就可以  找的数字库 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ff里面的反向器改成或非门 与非门 就可以  找的数字库 看下

有具体的图片吗

网友B:
一般标准逻辑单元库中,都已经有了,带复位的,带置位的,复位置位都有的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标准逻辑单元库中,都已经有了,带复位的,带置位的,复位置位都有的触发器  ...

是在ahdlib里面吗,名称是什么呢,我好像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标准逻辑单元库中,都已经有了,带复位的,带置位的,复位置位都有的触发器  ...

能不能问一下库的名称和器件名称,找了一圈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问一下库的名称和器件名称,找了一圈没看到

我说的是某个工艺提供的逻辑标准单元库,比如smic 的40n的,台积电的28n的标准逻辑单元库。你说的ahdl库里的dff是cadence自带的verilogA的model库的,需要带置为或者复位,可以自己写一个verilogA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