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ViaGenerateVIasAtpoint求助

楼主(2025-07-29):
ViaGenerateVIasAtpoint 生成孔时生成的是A 这样的孔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生成像B一样的孔么

cv = geGetEditCellView()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cv)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window = hiGetCurrentWindow()
viaGenerateViasAtPoint(window list(0 0) myViaOptions)

楼主:
有大佬讲一下吗

网友A(2025-10-13):
一般情况下这个应该无法调整,其关联到 techfile 中 "minOppExtension" 设置。
如果确实需要,可以通过 techGetSpacingRuleTableEntry() 获取初始值,再 techSetSpacingRuleTableEntry() 函数来重新设置包边,函数结束后,再进行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应该无法调整,其关联到 techfile 中 "minOppExtension" 设置。
如果确实需要,可以通过 tec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