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关于block in2reg hold检查问题?

楼主(2025-07-29):
如图,这是一个block,创建了CLK1和CLK2,检查hold时,capture是从a点到CP端;但是在b点同样创建了一个CLK2,为啥检查的capture不会从b点到CP端?如果想只检查b到CP,应该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clk1和clk2 不同步

网友B:
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设计才会需要在B点create_clock

网友(点评):
在 B 点 create_clock 看起来不像正常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1和clk2 不同步

不太理解,这是别人设计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设计才会需要在B点create_clock

这是别人设计的,我看他也没觉得不对。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两个clk的异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两个clk的异步?

是异步

网友:
ck1和ck2 设定异步不合理啊,就是同步时钟啊,源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