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伪差分结构的LNA

楼主(2025-07-29):
纯射频新手,请问该LNA怎么仿真频率和gain的图像,我直接用ac仿真,然后用公式计算无法得出图像,是不是可以直接仿单端的outp/inp?如果要搭tb的话像这种双端的怎么搭?
VULYNTFBW(AR)VSN4}JMODD.png  JJVIWT8EO10M)TMDFIUH_AN.png

网友A:
跑sp仿真,跑完了直接点S21就是增益和频率的图像。但是跑sp仿真前你需要添加输入输出port(analoglib-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sp仿真,跑完了直接点S21就是增益和频率的图像。但是跑sp仿真前你需要添加输入输出port(analoglib-port ...

大佬知不知道中心频率怎么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