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G DAC 架構選擇

楼主(2025-07-29):
請問各位前輩,學生我需要做一個6Bit ,20G的DAC,可用全二進制做嗎? 是否有關於time-interleaving 技術可以交流呢

网友:
胡说一下,直觉dac不是重点,主要依赖数字算法和时钟,dac只是被动的接受数字的信号,做好unit的匹配,必要时加delayline之类的调整。

楼主:
了解!我看了一些幾十GHz的paper,大多都在討論時鐘。
想再請問如果bit數很高的話,unit的電流鏡會越來越偏,唯一的解法只有電流校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我看了一些幾十GHz的paper,大多都在討論時鐘。
想再請問如果bit數很高的話,unit的電流鏡會越來越偏 ...

6bit不用校,不会偏

网友B:
TI应该是必须的,2进制从100M的角度来讲肯定没问题,到1G or 20G真没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bit不用校,不会偏

了解!謝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应该是必须的,2进制从100M的角度来讲肯定没问题,到1G or 20G真没验证过

了解,我再慢慢嘗試,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