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asca FLAC3D/pfc3d/3dec/flac3d/massflow 9.10.7

楼主(2025-07-30):
连续性分析可应用于土壤,完整岩石中的土木,采矿和岩土工程挖掘(例如,斜坡,隧道,洞穴,采场等)和建筑(水坝,基础,基础,墙壁等)的工程设计。和岩体(即重型岩石)。使用界面,FLAC 3D还可以模拟不连续性,例如断层,关节,层面,以及沿构造的工程边界。考虑3DEC在块状地面中进行模拟,或者在数值模型中是否存在多于20个离散断层,节点或层理面。

选项

FLAC 3D中的选项与一般许可证分开销售,允许用户扩展程序的功能以满足其自身的分析需求。
动态分析:例如,用于分析地震,地震活动和矿山岩爆的选项。
热分析:例如,用于分析核废料处理和水泥水化的材料的传导和平流的选项。
蠕变分析:用于分析时间依赖的材料行为的选项,例如用于盐或钾肥的挖掘。
C ++插件:使用C ++脚本构建强大的自定义函数和本构模型的选项。Itasca在线维护着一个用户定义的本构模型库。

但它在机械科学中有很多用途,但该程序的主要用途是民用,矿物和地质力学问题。该程序模拟和评估在土壤,岩石和其他类似材料上构建的结构和结构的非线性行为。事实上,这些环境交织在一起。每个组件的几何形状都是明确定义的,并且取决于其相关因素和指标。用户可以通过更改这些参数来更改应用的几何图形。虽然变化可能是线性的,但变化可能是线性的,但对所有元素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可能具有非线性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FLAC3D能够很好地建模和评估这些线性和非线性行为。这个程序是可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编码,你需要在某些领域进行编码以模拟复杂的状态并获得很好的能力。事实上,该程序的图形界面仅供用户使用,以简化建模过程。专业用户需要使用最大编码功能。使用该程序,可以分析地下挖掘,开发路径的稳定性以及保持结构的强度和耐久性。动态和静态车床可在干燥和饱和的环境中进行测试。土壤,石材和其他材料之间的关系可以与相关结构和许多其他岩土工程问题进行比较。

另外,接口(或滑动平面)模型可用于表示网格的两个或更多部分之间的不同接口。界面是允许滑动和/或分离的平面,从而模拟故障,关节或摩擦边界的存在。接口模型在接口部分中描述。与周围岩石或土壤相互作用的结构,如隧道衬砌,桩,板桩,电缆,岩石锚或土工织物,可以用FLAC3D中的结构元素逻辑建模。既可以检查支撑的挖掘的稳定效果,也可以研究土壤或岩石不稳定性对表面结构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结构元素在sel中描述。
对于使用兼容材料模型的任何FLAC3D模型,可以自动计算安全系数。该计算基于“强度降低技术”,其在改变强度属性的同时执行一系列模拟以确定存在不稳定状态的条件。找到了与不稳定点相对应的安全系数,并且关键故障表面位于模型中。安全系数算法在安全系数部分中描述。
FLAC3D还包含强大的内置编程语言FISH,使用户能够定义新的变量和函数。 FISH为希望定制分析以满足其特定需求的用户提供了独特的功能。 例如,FISH允许以下内容:
  • 网格中用户指定的属性变化(例如,模数随深度的非线性增加);
  • 绘制和打印用户定义的变量(即定制设计的图);
  • 特殊电网发电机的实施;
  • 伺服控制数值试验;
  • 不寻常边界条件的规范;

强大

  • 具有大位移的数值稳定性,包括坍塌
  • 64位架构允许构建非常大的模型
  • 21内置材料本构行为 ; 更多选项
  • 包括用于3D动态和液化分析的P2PS和
  • 复杂材料和孔隙压力分布
  • 评估服务限制状态标准
  • 自动安全系数分析
  • 耦合或非耦合的地下水流是标准配置
  • FISH脚本语言使您可以访问,监视和控制几乎所有模型和解决方案参数
  • Python脚本提供了对大多数模型元素和大量Python数学,工程和科学库的访问。
  • 可选的动态,热量,蠕变解决方案分析和用于自定义本构模型和函数库的C ++插件
  • 内置文本编辑器
  • “构建块”窗格提供了交互式3D模型构建和网格化的工具
  • 模型窗格:选择模型区域,面和结构元素,可以轻松分配可用于定义区域和边界的组,
  • 指定接口,
  • 快速定义衬里结构支撑,和
  • 分配本构模型和材料属性。
挤出窗格是用于从2D部分构建3D模型的用户界面; 此窗格与Building Blocks集成,可实现完整的3D操作套接字实用程序允许模型耦合到另一个FLAC 3D3DEC实例(需要3DEC许可证)和第三方软件PFC 3D 6.0 现在可作为模块使用,允许直接在 FLAC 3D 框架内使用独特元素方法(球,块和墙)(需要 PFC 3D许可)记录修改模型状态的每个事件; 允许撤消,回放或重复使用任何或所有以前的建模工作

高效

  • 多核处理(机械计算)
  • 多核处理(FISH,流体流动,连接逻辑和热选项)
  • 优化的解决方案算法(结构元素计算速度提高10%NEW和本构模型计算平均速度提高70%NEW)
  • 自定义有效的材料构成行为(需要C ++插件选项)
  • 自定义可以根据需要加载和运行的快速库函数(DLL)(需要C ++插件选项)

经过验证

  • 针对分析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和验证
  • 商业销售超过25年(自1994年以来)
  • 由Itasca自己的土木,采矿和能源项目顾问工程师和科学家使用
  • 大型示例和验证库,包含1000篇已发表的文章和会议论文
  • 工业,大学和政府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数千个许可证

可靠

  • 现实的物理解决方
  • 失败的自然演变
  • 完整记录所有方程和算法的透明方法
  • 内置的本构模型是开源的; 没有黑匣子
  • 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提供的实时,个人对个人软件支持
  • 广泛的手册和文档
  • 在发生任何错误修复时自动进行软件更新通知

灵活

  • 一般设计
  • 通过嵌入式FISH脚本和Python语言访问几乎所有内部变量
  • CAD互操作性(导入DXF和STL几何)
  • 导入ABAQUS和ANSYS网格
  • 使用I / O函数以及从表格和图表直接导入和导出数据作为CSV文件
  • 用户可以使用FISH脚本或可选的C ++插件创建和运行自己的本构模型
  • 标准版本可在用户和计算机之间移植
  • 还提供多座位网络版本
  • 许可证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月度或年度租赁
  • 选项也可以租赁

经济

  • 没有CPU限制或额外的CPU费用
  • 没有年度维护费
  • 包括耦合或非耦合的稳态和瞬态流体流动
  • 21种本构模型,包括Hoek-Brown,Plastic Hardening,NorSand和P2PS等,无需额外费用
  • 免费标准技术支持和软件更新(参见EULA)
  • 合格学术机构的折扣价格
  • 可以在具有标准版本的单台计算机上运行两个FLAC 3D实例
  • 使用可在用户和计算机之间移植的USB密钥来保护标准版本
  • 网络许可证可在组织内共享
  • 可以随时以折扣价预先购买下一个版本(预购)

FLAC 3D提供完全集成的数值建模环境,包括模型项目管理功能,交互式网格构建和模型构建,结果的运行时监控(包括 FISH脚本变量和功能状态),广泛的绘图选项以及简单,自动的电影预览加工工具。虽然 FLAC 3D已经发展成为一般性的,但它与我们自己的顾问合作设计了土木工程(隧道,铁路路堤,码头,土壤改良,挡土墙,桩,基础)的土工和地质力学应用),采矿(斜坡和漂移,采场,爆破,沉降,崩落,基石,支柱,尾矿坝),石油和天然气(盐洞,井眼优化,井眼爆破,压实/沉降,岩层完整性)和发电(水坝,电力)房屋洞穴,风力涡轮机基础)。FLAC 3D可以使用与基本程序分开提供的选项进行扩展。

一般

  • 连续体的大应变模拟
  • 显式解决方案
  • 广泛的解决方案控制和选项
  • 多物理场建模
  • 用于机械计算的多线程解决方案,无需CPU锁或额外费用
  • 流体流动,热量(可选)和附加逻辑是多线程的,可以更快地执行NEW
  • 64位版本
  • 所有命令都经过重新配制,在Itasca软件中更加一致,在构造上更直观,并且使用语法模式更容易学习和应用noun-verb-option-modifiers-range。
  • FISHFLAC 3D的内置脚本语言,允许访问(读取)和控制(写入)大多数模型参数,即使在循环时也是如此,并且已经更新以保持一致性并提高易用性
  • d
  • 通过“模型”窗格将模型对象(区域,网格点,面,结构元素等)分配给组
  • 通过“模型”窗格NEW分配构成和材料属性
  • 通过将组分配给插槽(类似于CAD层),模型对象可以属于多个组
  • 可以通过模型窗格使用多个可视范围(圆柱体,球体,位置等)和基于属性的范围(组,ID列表,曲面,方向等)以交互方式分配组
  • 跟踪整个模型中模型属性和结果的历史记录,以便与实际监控和仪表数据进行比较
  • 所有文件关联(数据,保存状态,结果,CAD几何),图,首选项和设置都包含在单个项目文件中
  • 项目文件和相关文件(保存状态除外)可以捆绑到一个文件中,以便于分发或项目归档
  • 记录修改模型状态的任何事件(通过用户界面,命令或FISH脚本),允许撤消和归档功能,并允许重放或重用任何事件或整个建模过程
  • 使用套接字命令和FISH脚本编写耦合的水力 - 机械 - 热效应
  • 可以为几乎每个模型部件(例如,区域,面,网格点,接口,结构元素等)分配和读取自定义“额外”变量。
  • 结果文件存储用户选择的模型数据子集(例如,历史,区域(应力,位移,组等),FISH,几何,结构元素(力,位移,速度等)来自当前保存的模型状态,允许存档,分发和后处理目的的小得多的文件。

网格和几何

  • 使用参数化命令从原始形状创建模型(例如,brick, cylindrical-shell, cylinder, cylindrical-intersection, degenerate-brick, pyramid, radial-brick, radial-cylinder, radial-tunnel (平行六面体),tetrahedron, tunnel-intersection, uniform-wedge, and wedge
  • 从几何表面和体积生成自动八叉树网格
  • 从地形挤出区域
  • 构建块,一种在3D中构建结构化网格作为块的交互方式导入CAD数据(DXF和STL格式)
  • 交互式组装一系列连接块NEW
  • 可以将对象捕捉到位置,其他对象或导入的几何体NEW
  • 对象点可以合并为新的
  • 向现有块面添加新块或块图层; 滚动鼠标滚轮以从一系列块类型中选择NEW
  • 块,面,边和网格点操作包括位置,缩放,旋转和限制NEW
  • 块细化操作包括拆分,隐藏/显示,剪切,复制和粘贴NEW
  • 网格比和密度以及边缘曲率(线,弧和圆形)的交互式控制NEW
  • 自动块质量检查
  • 基于某些目标区域长度,模型分辨率(范围)或模型区域总数NEW的自动分区
  • 悬挂块以符合导入的几何体NEW
  • 基本的KUBRIX Geo功能bulit-in:从导入的几何体生成六面体或四面体(拆分为六面体块)NEW
  • 从库构建块导入设置NEW
  • 将用户构建块集导出到库NEW
  • 内置的2D挤出机与两个Building Block(用于进一步的3D操作)和Model Pane(直接使用)无缝集成UPDATED
  • 导入ABAQUS和ANSYS ASCII网格
  • 包括BlockRanger插件(需要有效的犀牛5.0 3D CAD许可证)NEW

模型PANE

  • 可以交互式地查看,选择和操作模型对象
  • 快速为区域和插槽分配区域和面,以便于后续命令和FISH功能的应用
  • 隐藏/显示,删除和重新着色组区域和面
  • 交互式地分配本构模型
  • 交互区域致密化(增加区域的区域分辨率)
  • 使用由断裂角定义的平面可以在简单甚至复杂的曲面上轻松选择区域面
  • 自动换肤工具,通过断角设置命名内部和外部边界
  • 边界条件更容易使用,因为面部易于选择和分组
  • 直接从区域面创建几何数据
  • 消除歧义工具以识别与区域或面部相关联的所有组

材料和本构模型

  • 包括21种标准的内置材料本构模型:空值
  • 弹性,各向同性
  • 弹性,横向各向同性
  • 弹性,正交各向异性
  • 德鲁克 - 普拉格
  • 莫尔 - 库仑
  • 无所不在(UBJ)
  • 应变硬化/软化
  • 双线性应变硬化/软化UBJ
  • 双倍收益率
  • 改良Cam-Clay
  • 霍克 - 布朗
  • 改良Hoek-Brown
  • CYSoil
  • 简化的CYSoil(CHSoil)
  • Caniso新
  • 塑料硬化(PH)更新(小应变)
  • 莫尔 - 库仑膨胀
  • 莫尔 - 库仑张力
  • NorSand
  • 软土
包括地下水分析,无需额外费用
  • 有效压力(地下水位)
  • 稳态流动
  • 瞬态流动
  • 将流体流动分析耦合到机械模型(双向耦合)以及可选的动力学和热分析
指定属性统计分布内置工具,用于生成离散断裂网络(DFN)并为接口和/或交叉区域分配属性NEWC ++插件选项可用于创建功能强大的自定义C ++函数DLL和用户定义的本构模型(UDM)

结构要素

  • 可以为地面支持指定六种形式的结构支撑构件:光束
  • 电缆
  • 贝壳
  • 土工格栅
  • 衬垫
这些构件中的每一个可以彼此连接和/或连接在一起
  • 可以使用模型窗格以交互方式定义2D结构元素(壳,土工格栅和衬垫)
  • 可以通过DXF或STL文件从CAD软件导入结构元素几何

边界和条件

  • 位移和应力边界
  • 人工边界
  • 水台有效应力
  • 接口允许包含允许滑动,分离和闭合的断层,接头和边界
  • 自动区域放松通过减少区域的刚度,应力和密度逐渐“挖掘”材料,直到挖掘部分或完全放松
  • 用于创建地面反应曲线(GRC)
  • 避免静态求解过程中的虚假惯性效应对挖掘周围区域造成不切实际的破坏(由于材料非常脆弱和/或高应力场)
apply 逻辑已被完全重写为更自动化和改进绘图更容易的局部系统速度边界条件Westergaard近似(即用抛物线表示的水动力水压)用于水的动态分析。这种方法广泛用于水坝和溢洪道闸门上的水动力压力的初步计算本地应用的FISH乘数 - 在空间和时间上改变命令 apply

解决方案

  • 项目中包含的数据文件(命令和/或FISH脚本)使批处理,模型参数化和复杂的构造顺序简单明了
  • 机械和流体流量计算是多线程的
  • 地下水流量计算作为标准特征包括在内
  • 标准(机械和流体流量)和选项(热,蠕变,C ++插件和动态)之间的耦合计算
  • 内置的自动安全系数解决方案(参见下一主题)
  • solve elastic 初始弹性平衡状态的命令扩展到大多数塑性本构模型
  • 用于预处理地波的地震向导,用于可选的动态分析

安全分析的因素

  • 使用剪切强度降低(SSR)方法和会聚支架方法的自动,快速解决方案
  • 包括地下水,结构支撑元件和区域和界面的材料强度属性
  • 适用于Mohr-Coulomb,Ubiquitous-Joints和Hoek-Brown本构模型
  • 排除一个或多个因素(例如,凝聚力)
  • 可以启用相关的塑性流动规则(即扩张)
  • 安全地图轮廓FISH功能用于估计和可视化整个模型中安全因素的分布

脚本

  • FISH是一种脚本语言对 FLAC 3D,使用户能够定义新的变量和函数
  • FISH函数可用于扩展FLAC 3D或添加用户定义的特征(例如,伺服控制边界可应用于数值测试,指定的异常属性分布和参数化研究自动化)
  • 改进使函数语法更清晰,更一致,更直观的脚本和易用性
  • 包括功能强大的内置文本编辑器
  • 包括FISH管理控制集,显示FISH变量和功能的当前值(包括模型循环时)NEW
  • 文本编辑器包含一个内置的转换工具,用于将FLAC 3D 5.0数据文件转换为新的FLAC 3D 6.0格式NEW
  • 根据值自动分配和重新分配的整数,浮点和字符串数据类型
  • 可以指定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 控制语句包括case, if-else-endif, exit, loop, loop while, section, command
  • 内置错误处理
  • 用于在解决方案周期内的任何时刻(例如,在任何结构计算之前或在运动计算之后)访问每个解决方案周期或步骤的信息FISHcall
  • 内置通用标量,向量,张量变量和内在逻辑,数学,几何对象,文本和解析函数
  • 访问FLAC 3D解决方案变量,区域和网格点变量(包括区域应变和应变率)和本构模型变量
  • 访问数据表,数组,ASCII /二进制数据,I / O例程,数据结构和内存
  • 访问套接字I / O例程,以在作为单独进程运行的两个或多个许可的Itasca代码(FLAC 3D3DECPFC 3D)之间交换数据
  • 包括FISH库函数(例如,自动生成FOS轮廓,迭代地改变一些倾斜角度以达到给定的安全系数)NEW

后期处理

  • 多种绘图导出格式(PNG,DXF,VRML,PDF,SVG和PostScript)
  • 将绘图窗格设置保存为项目中的视图,或将它们导出为二进制或ASCII数据文件,以便在项目之间保存和重用自定义绘图
  • 用于过滤模型的广泛的绘图项目范围(交互/可视和基于属性)(例如,几何偏移,位置,几何形状,方向,ID,组,状态等)
  • 广泛的视觉绘图设施,适用于区域,面,裂缝,结构元素和用户定义的数据
  • 绘图项目包括轴,边界条件,轮廓,安全系数,历史位置,等值线,标签,粒子轨迹,比例尺,张量,跟踪粒子,矢量,水位等。
  • 可用的轮廓/等高线图包括加速度,条件,收敛,密度,位移,有效应力,额外变量,流体属性,机械性能,孔隙压力,饱和度,应变增量,应变率,应力(轴向,主要,体积,最大值) 。剪切,总,Von Mises当量,八面体剪切,范数和平均值),应力 - 强度比,温度,热性能,速度等。
  • 图表包括XY表,历史记录,轮廓线,玫瑰花结和立体声
  • 将表格,历史记录和模型变量数据导出为与电子表格兼容的CSV文件
  • 在空间中的任意位置(字段数据)查询模型变量的值,并将字段数据绘制到导入的几何体上
  • 在循环期间(或使用结果或保存的文件建模后),自动创建一系列视频就绪的图像/帧导出; 视频组装所需的第三方软件

FLAC3D系统要求
系统要求
FLAC 8.00,32位内核
操作系统:Windows 7或更好(安装了最新的Service Pack)
硬盘:500 MB(完全安装程序和项目空间)
处理器:双核CPU(2 GHz)的
内存(RAM ):1个GB的
显卡:高清显卡,800 x 600个像素,32位调色板
端口:需要安全密钥1个USB端口
  • 内部面部控制点(下图中的黑色控件)已添加到“ 构建块”窗格中。这允许表面处的块曲率的指定,并且使得有效的覆盖更直接,需要更少的块。
对话改进包括:
  • 简化的文件菜单,包括最近项目的飞出列表
  • 通过打开的项目对话框打开项目
  • 将您喜欢的文件夹添加到打开的对话框中

非结构化网格和几何

  • FLAC 3D 2D挤出机中添加了非结构化网格生成器。
  • 2D挤出机现在可以从DXF导入一组复杂的边缘作为几何体,并自动将它们转换为挤出机边缘并创建非结构化挤出网格。
  • 添加了几何窗格以显示导入的几何数据并与之交互,并更好地管理从DXF文件导入的几何数据。
  • “几何”窗格还可以创建和编辑几何图形集。

Version 9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oftware;3 DEC 9.10.7
FLAC2D 9.10.7
FLAC3D 9.10.7
MassFlow 9.10.7
PFC2D 9.10.7
PFC3D 9.10.7

   需要9.0和9.10 联系3766906032@qq.com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