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运放做buffer,带宽可调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5-07-30):
各位前辈,现在设计了一款二级运放来做buffer,第一级NMOS折叠cascode,第二级共源,补偿方式是米勒电容加调零电阻,并有斩波。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带宽可调,我通过对第一级尾电流进行trim来实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加大尾电流后,带宽变大,但是全pvt下相位裕度就不够了,如果去相应减小调零电阻值,那么米勒电容分裂效果会明显,但是这会导致带宽进一步降低,那么我带宽可调相当于没有实现。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带宽可调的范围是多少,不大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运放的偏置电流scale down/up

网友B:
不考虑功耗的话,把输出管的电流也一起变大就行。
或者设计时先按最高带宽的情况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可调的范围是多少,不大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运放的偏置电流scale down/up ...

不算大,之前是按照改变偏执电流的想法来的,但是偏置电流支路存在cascode电流镜,之前改变给到buffer的偏置电流大小后,没办法保证这些cascode电流镜全PVT下DC饱和,所以现在就直接不变偏置电流那部分,直接改变尾电流管的电流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功耗的话,把输出管的电流也一起变大就行。
或者设计时先按最高带宽的情况来设计。 ...

您的意思是,改变第二级共源的电流吗?

另外,先按最高带宽来设计的意思是,按最高带宽的设计满足相位裕度确定下来这个调零电阻,然后在看其他带宽低的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改变第二级共源的电流吗?

另外,先按最高带宽来设计的意思是,按最高带宽的设计满足相位裕 ...

调零电阻只是辅助作用,相位裕度的首要因素是最后一级的gm。详细的可以去看看sans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零电阻只是辅助作用,相位裕度的首要因素是最后一级的gm。详细的可以去看看sansen。
...

明白,那我做第一级尾电流trim的同时,加大第二级的电流应该是可以的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大,之前是按照改变偏执电流的想法来的,但是偏置电流支路存在cascode电流镜,之前改变给到buffer的 ...

普通运放工作点设计合适时,±50%的电流偏差都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运放工作点设计合适时,±50%的电流偏差都能正常工作的。

给到buffer的参考电流是10uA,然后之前我做trim的话,增大10uA好像那些cascode电流镜就DC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