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坡发生器

楼主(2025-07-30):
能帮忙看看这个斜坡发生器吗,感觉跟网上看到的DAC好像不太一样,做的很粗糙的感觉

网友A:
你就说能不能用吧,能有个正经的运放已经算很精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能不能用吧,能有个正经的运放已经算很精细了

那这个开关需要用比较常用的那种差分开关吗,文献里只说了这两个是mos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开关需要用比较常用的那种差分开关吗,文献里只说了这两个是mos开关

...

看导通电阻够不够了。

网友:
这谁晓得?paper很多都是简化图,要看你自己实际需要的精度,原理上没问题

网友B:
这是paper?还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aper?还是产品?

paper上面的原理图,感觉差挺多的

网友C:
这不是dac做的ra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dac做的ramp

那能问问这是什么做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问问这是什么做出来的吗

就是电容充放电,dac是用电流舵来做的,有很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