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 可以玩贪吃蛇了,快来玩啊!!!!!!!

楼主(2025-07-30):
静态效果如下,可以自己按键盘上下左右方向键去调整蛇头前进方向

贪吃蛇代码图示

贪吃蛇代码图示

网友A:
不对啊  innovus   根本没有create_gui_* 的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  innovus   根本没有create_gui_* 的command

请用common ui启动,即innovus -stylus

网友:
哈哈哈 可以试着玩一下

网友B:
好歹整个能复制粘贴的代码啊

set ::grid_size 20
set ::cell_size 10
set ::snake { {5 5} {5 6} {5 7} }
set ::food [list [expr int(rand()*15)] [expr int(rand()*15)]]
set ::direction RIGHT
set ::game_over 0

catch {delete_obj [get_db gui_shapes]}
catch {delete_obj [get_db gui_texts]}

proc create_game_area {} {
  create_gui_shape -name boundary -layer M1 \
   -rect [list 0 0 \
    [expr $::grid_size * $::cell_size] \
    [expr $::grid_size * $::cell_size]]
  foreach segment $::snake {
    lassign $segment x y
        create_snake_segment $x $y
  }
  create_food [lindex $::food 0] [lindex $::food 1]
}

proc delete_game_element name {
  if {[get_db gui_shapes $name] ne ""} {
    delete_obj [get_db gui_shapes $name]
  }
}

proc create_snake_segment {x y} {
  set x1 [expr $x * $::cell_size]
  set y1 [expr $y * $::cell_size]
  set x2 [expr $x1 + $::cell_size - 1]
  set y2 [expr $y1 + $::cell_size - 1]
  create_gui_shape -name snake_${x}_${y} -layer M2 \
   -rect [list $x1 $y1 $x2 $y2]
}

proc create_food {x y} {
  set x1 [expr $x * $::cell_size]
  set y1 [expr $y * $::cell_size]
  set x2 [expr $x1 + $::cell_size - 1]
  set y2 [expr $y1 + $::cell_size - 1]
  create_gui_shape -name food -layer M3 \
   -rect [list $x1 $y1 $x2 $y2]
}

proc move_snake {} {
  if {$::game_over} return
  set head [lindex $::snake end]
  lassign $head x y
  switch $::direction {
    UP    { set new_head [list $x [expr $y+1]] }
        DOWN  { set new_head [list $x [expr $y-1]] }
        LEFT  { set new_head [list [expr $x-1] $y] }
        RIGHT { set new_head [list [expr $x+1] $y] }
  }
  if {[check_collision $new_head]} {
    create_gui_text -height 10 -label "Game Over! Score [expr [llength $::snake] - 3]" \
         -pt "[expr $::grid_size * $::cell_size / 2] [expr $::grid_size * $::cell_size / 2]" \
         -layer LB
        set ::game_over 1
        gui_redraw
        puts "Game Over! Score [expr [llength $::snake] - 3]"
        return
  }
  lappend ::snake $new_head
  lassign $new_head nx ny
  create_snake_segment $nx $ny
  if {$x == [lindex $::food 0] && $ny == [lindex $::food 1]} {
    delete_obj [get_db gui_shapes food]
        set valid_food 0
        while {!$valid_food} {
          set new_food_x [expr int(rand()*$::grid_size)]
          set new_food_y [expr int(rand()*$::grid_size)]
          set valid_food 1
          foreach segment $::snake {
            if {$new_food_x == [lindex $segment 0] && $new_food_y == [lindex $segment 1]} {
                  set valid_food 0
                  break
                }
          }
        }
        set ::food [list $new_food_x $new_food_y]
        create_food [lindex $::food 0] [lindex $::food 1]
  } else {
    set tail [lindex $::snake 0]
        set ::snake [lrange $::snake 1 end]
        lassign $tail tx ty
        delete_obj [get_db gui_shapes snake_${tx}_${ty}]
  }
  after 300 move_snake
}

proc check_collision pos {
  lassign $pos x y
  if {$x < 0 || $x >= $::grid_size || $y < 0 || $y >= $::grid_size} {
    return 1
  }
  foreach segment [lrange $::snake 0 end-1] {
    if {$segment == $pos} {
          return 1
        }
  }
  return 0
}

proc key_control key {
  switch $key {
    Up    { if {$::direction ne "DOWN"}  { set ::direction UP } }
    Down  { if {$::direction ne "UP"}    { set ::direction DOWN } }
    Left  { if {$::direction ne "RIGHT"} { set ::direction LEFT } }
    Right { if {$::direction ne "LEFT"}  { set ::direction RIGHT } }
  }
}

bindKey Up    {key_control Up}
bindKey Down  {key_control Down}
bindKey Left  {key_control Left}
bindKey Right {key_control Right}

create_game_area
after 200 move_sn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整个能复制粘贴的代码啊

公司电脑,无法文件交互。敬请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用common ui启动,即innovus -stylus

还是不行啊,应该是需要安装什么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啊,应该是需要安装什么插件

1. 先启动innovus common ui mode
    innovus -stylus
2. 随便load 一个已有design 的database
    read_db xxx,enc.dat

3. 读入贪吃蛇脚本
   source  xxx.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