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physical exclusive与logical exclusive与async的最主要差异

楼主(2025-07-30):
大家好, 想请问physical exclusive与logical exclusive与async的最主要差异在

1. physical exclusive-> 同时间只能一个时钟通过的情况, 物理路径不共用(完全不相关?)所以不分析SI

2. logical exclusive -> 同时间只能一个时钟通过的情况, 物理路径共用(mux), 但为何还需设有限时间窗?

3. async -> 同时间可以多个时钟通过, 简单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clock net聚一起时设定async无限窗比较保险?

4. false path -> 只针对同步的clk去检查是否影响到他人? 为何ptsi会认为是想用有限时间窗去检查? false path本身应该没有clk约束只有drv约束为何还需检查SI呢? 有请星主解惑谢谢

网友:
SI的影响不是同一条net会有几个时钟,而是相邻的net会不会跳变产生的影响,先搞清楚SI的原理以及timing window

所以这几个跟物理路径共不共用没有关系,也不是描述有几个时钟通过,就单纯描述不同时钟之间的关系

像mux后面定义多个generated clock, 显然这几个generated clock相互之间不需要检查时序也不会有干扰(因为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时钟在工作),就是physical exclusive
如果两个同步时钟之间不用检查时序就是logical exclusive, 如果两个异步时钟那就是async. false path对SI没有影响,所以对同步时钟之间来说它该怎么样的timing window就是怎么样的timing window

网友:
如楼上所述,async是infinite timing window,logically exclusive是同步timing window,而physically exclusive不计算SI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