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 rule内INTERNAL的用法

楼主(2025-07-30):
X = INT (METAL_IN) M2i <= 1

X = INT METAL_IN M2i <= 1 其中METAL_IN是derived layer , M2i是orginal layer。
上面的写法就是对的,下面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对于INTERNAL layer1 layer2来说想要layer1是derived layer,它必须要带括号,这个圆括号扮演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类型声明,表明括号内的层为派生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声明,表明括号内的层为派生层

感谢,理解了

网友B:
看一下METAL_IN层是polygon还是edge。( )控制INT的输出的报错形式,默认形式是error型(METAL_IN和M2i上满足条件的一组edge),加上()/[]表示输出METAL_IN上不满足/满足条件的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METAL_IN层是polygon还是edge。( )控制INT的输出的报错形式,默认形式是error型(METAL_IN和M2i上满足 ...

回去重新看了一遍文档,有了新的理解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