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共源共栅电流镜中的电阻R应该怎么取值?

楼主(2025-07-30):
请问下面这个自偏置共源共栅电流镜中的电阻R应该怎么取值啊?

网友:
先大概取一个值,然后根据管子的分压情况,调整R大小

网友:
先算出r的最小值,然后自定义一个200mv左右的裕度

网友:
如果采用的是gmoverid方法设计的,那么在电阻上的压降是下面负载管的过驱动电压,2/vov=gm/id,根据选取的gm/id确定好过驱动电压后,根据所设计的这一路的电流就可以确定电阻的阻值了。R=Vo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