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Buffer

楼主(2025-07-30):
目前在设计测试PLL的输出BUFFER上存在选择结构的疑惑,我看大部分Buffer都使用反相器链驱动的buffer,但是反相器链驱动的buffer不是会影响rise time 与 fall time,这样频谱分析仪看到的phase noise 与 Jitter 值就不准了,还是要用sourse follower buffer?

网友:
反相器连接,简单粗暴,不用考虑太多的因素,设计得当推个2G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上升下降沿确实会引入电源噪声,并且由于是推片外,尺寸和级数都不小。级数越多引入的电源噪声越多,尺寸越大,本身引入的附加抖动也就越大。
source follower buffer不好设计,要考虑的因素比反相器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阻抗匹配。一个没设计好,可能摆幅很小甚至最终连信号都看不到。当然,好处就是相对来说可以推更高速率的时钟,以及引入的附加噪声就会比反相器小。

网友:
仔细设计反相器buffer,增加的jitter足够小的话,基本不影响测试

楼主:
但是還是會有差異,使用Source follower 會比較好嗎?

网友:
用干净的电源,上升下降时间做小,最好能做阻抗匹配和调节减小反射。

网友:
用来测试的buffer还是用cml逻辑吧,当然和你时钟速率相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