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电流舵DAC输出

楼主(2025-07-30):
利用二进制编码让电流舵产生电压,每次抬升0.125V但效果都很差图2。如果我每次抬升0.025V效果还行,不会出现电压抬升不上不去的情况图1
这是因为电流舵不能抬升大电压吗?但我如果只控制开关的导通与截至,输出可以从0变化到0.8V图4

网友A:
你这个图和电路对不上吧,为什么用理想开关还会有看起来像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的毛刺,是不是你clkp clkn波形不对啊

网友B:
这是正常的。输出建立过程由于输出阻抗和寄生电容本就有RC响应。跳变电压大,建立到稳定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和电路对不上吧,为什么用理想开关还会有看起来像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的毛刺,是不是你clkp clkn波 ...

感谢回复

我这两个信号(clkn clkp)是一个低交叉点图6,毛刺很大但我用普通的反相器产生这两个信号交叉点高一些大概到0.7V(我看论文里面说防止电流源在饱和和截至之间跳变,以减少毛刺),它产生的毛刺也很大图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输出建立过程由于输出阻抗和寄生电容本就有RC响应。跳变电压大,建立到稳定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

感谢回复

图4是控制一个7倍的单位电流产生一个0.875V的电压,他就是一直在0和0.875之间跳变,这个就没有出现建立时间很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