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一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5-07-30):
(图片)

网友(点评):
电阻R2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NMOS管电流源负载?

网友A:
恒定gm偏置。
M6、M3、M4、R2只是构成一个buffer。目的是降低一些M7的漏极电压,更适合低电源应用。

网友(点评):
VDS7=VGS6,也没有降低呀?还是需要VTH+Vdssat电压。

网友B:
自适应偏置的电流源,M5,M2电流分别镜像给M1,M7, M1 M7电流比较,M6接收比较结果反馈给M5 gate。

网友(点评):
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吗,电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定gm偏置。
M6、M3、M4、R2只是构成一个buffer。目的是降低一些M7的漏极电压,更适合低电源应用。
...

确实如回复所说,没有适用于低压应用。但是他这样做于传统的自偏置或者三支路电流源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适应偏置的电流源,M5,M2电流分别镜像给M1,M7, M1 M7电流比较,M6接收比较结果反馈给M5 gate。 ...

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吗,电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恒定gm偏置。
M6、M3、M4、R2只是构成一个buffer。目的是降低一些M7的漏极电压,更适合低电源应用。
...

回复一下点评
电流是ΔVgs/R
ΔVgs一般要大一些,也就是Vgs7会很大,而Vgs6就无所谓了,这样相比正常结构可以降低M7漏极电压一个ΔVgs=200~300mV的电压。

这样的结构不仅能适应更低压的结构,也意味着有充足的电压裕量来做一些改进,比如上方P管的电流镜添加电阻源极退化来降低噪声,添加cascode来提升psr和电流复制准度,这些都需要消耗电压裕量。

网友(点评):
VDD=|VGS2|+Vdssat5+VR1,VR1=DeltaVGS=VGS7-VGS6。电源电压限制不在M1,M7支路。改进前后,电压电压限制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一下点评
电流是ΔVgs/R
ΔVgs一般要大一些,也就是Vgs7会很大,而Vgs6就无所谓了,这样相比正常结构 ...

回复一下点评
我指的电压裕量并不是指这种压的很死的裕度,虽然从极限来说也没错。
我指的是让M1和M2的漏极电压相等的情况,这样上方电流复制准度会高一些,而原结构的电源电压实际要有Vgs2+Vgs7。否则M1被压到电流复制不准,PSR也差,极端corner也不好过。

网友(点评):
无法保证|VDS1|=|VGS2|。原结构,电源电压可以比VGS7+|VGS2|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