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LDMOS可以接负压吗

楼主(2025-07-30):
1、这个LDMOS的漏极可以接负压吗?
2、浅蓝色的部分是什么,n外延层吗?
3、NBL的电位由什么决定?

网友A:
1. 不能接负压,因为D端和NBL接一起了,是不可以分开的,接负压,SUB到NBL寄生二极管通; 2 可以看做N外延层;3 NBL=D端

网友B:
浅蓝色是N-区,掺杂浓度较低,同时电阻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能接负压,因为D端和NBL接一起了,是不可以分开的,接负压,SUB到NBL寄生二极管通; 2 可以看做N外延 ...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如果想让LDMOS的漏极可以接负压,工艺上一般是如何隔离衬底和漏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浅蓝色是N-区,掺杂浓度较低,同时电阻较大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如果想让LDMOS的漏极可以接负压,工艺上一般是如何隔离衬底和漏极的?

网友:
再加一个deep n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如果想让LDMOS的漏极可以接负压,工艺上一般是如何隔离衬底和漏极的?
...

我看有的工艺是再加PBL或者是上图的N-EPI换成P-E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