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d(stacked) ESD NMOS与叉指MOS管的区别

楼主(2025-07-30):
1.stacked怎么理解?

网友A:
Cascade NMOS的DS间有两根Poly,且Poly间无contact孔

网友:
有cascode(stacked)ESD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scade NMOS的DS间有两根Poly,且Poly间无contact孔

有cascode(stacked)ESD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cascode(stacked)ESD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这个没有,通常是通过工艺厂商拿到相关参考设计(工厂都有TLP测试的相关试验数据),且详细的参数未必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通常是通过工艺厂商拿到相关参考设计(工厂都有TLP测试的相关试验数据),且详细的参数未必提 ...

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