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问题

楼主(2025-07-30):
module jiaozhun(clk,rstn,bs,code,ST,code_out);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bs;
input[3:0] code;
output[15:0] ST;
output[4:0] code_out;
reg[15:0] ST;
reg[4:0] code_out;
reg [4:0] dpt;
wire [4:0] ppt_d;
wire [5:0] ppt;
wire [4:0] code_out_tmp;
assign code_out_tmp = (bs)? ((code>=14)?(5'b10000)code+2))(code<=1)?(5'b00000)code-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dpt <= 5'b0;
else if (code_out_tmp==16)
  dpt <= 5'b0;
else
  dpt <= ppt_d;
end
assign ppt = code_out_tmp + dpt;
assign ppt_d = ppt>16?ppt-16:ppt;
reg[15:0] a;
reg[15:0] b;
always @(ppt_d)
begin
  case(ppt_d)
   5'b00000: a = 16'b0000000000000000;
   5'b00001: a = 16'b0000000000000001;
   5'b00010: a = 16'b0000000000000011;
   5'b00011: a = 16'b0000000000000111;
   5'b00100: a = 16'b0000000000001111;
   5'b00101: a = 16'b0000000000011111;
   5'b00110: a = 16'b0000000000111111;
   5'b00111: a = 16'b0000000001111111;
   5'b01000: a = 16'b0000000011111111;
   5'b01001: a = 16'b0000000111111111;
   5'b01010: a = 16'b0000001111111111;
   5'b01011: a = 16'b0000011111111111;
   5'b01100: a = 16'b0000111111111111;
   5'b01101: a = 16'b0001111111111111;
   5'b01110: a = 16'b0011111111111111;
   5'b01111: a = 16'b0111111111111111;
   5'b10000: a = 16'b1111111111111111;
  endcase
end
always @(dpt)
begin
  case(dpt)
   5'b00000: b = 16'b0000000000000000;
   5'b00001: b = 16'b0000000000000001;
   5'b00010: b = 16'b0000000000000011;
   5'b00011: b = 16'b0000000000000111;
   5'b00100: b = 16'b0000000000001111;
   5'b00101: b = 16'b0000000000011111;
   5'b00110: b = 16'b0000000000111111;
   5'b00111: b = 16'b0000000001111111;
   5'b01000: b = 16'b0000000011111111;
   5'b01001: b = 16'b0000000111111111;
   5'b01010: b = 16'b0000001111111111;
   5'b01011: b = 16'b0000011111111111;
   5'b01100: b = 16'b0000111111111111;
   5'b01101: b = 16'b0001111111111111;
   5'b01110: b = 16'b0011111111111111;
   5'b01111: b = 16'b0111111111111111;
   5'b10000: b = 16'b1111111111111111;
  endcase
end
wire [15:0] c;
wire [15:0] d;
assign c = a ^ b;
assign d = ~c;
wire [15:0] ST_tmp;
assign ST_tmp = ppt>16?d: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egin
  ST <= 16'd0;
  code_out <= 5'b0;
end
else begin
  ST <= ST_tmp;
  code_out <= code_out_tmp;
end
end
endmodule
请问一下,我这个代码,按图片上的脚本进行综合,出来的时序没问题,但生成的门级网表进行仿真时,仿真有问题,还显示锁存器有时序违例,如何解决呀

网友A:
门级网表里面还没有真实时序。一般会加仿真选项notingcheck nospecify,忽略时序检查。

网友B:
组合逻辑,case没有default,综合会给你做latch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合逻辑,case没有default,综合会给你做latch出来

是看check_timing.rpt里面吗,路径已经没有unconstrained_endpoints了

网友C:
你的两个case语句,5bit信号都没用完,最后要加default,这是基本语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case语句,5bit信号都没用完,最后要加default,这是基本语法

组合逻辑这样干,就会产生latch。时序逻辑这样干,就保持上一个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级网表里面还没有真实时序。一般会加仿真选项notingcheck nospecify,忽略时序检查。 ...

综合后门级网表+nospecify/+notimingcheck加这两个选项没问题,不加这两个选项仿真有问题,应该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合逻辑这样干,就会产生latch。时序逻辑这样干,就保持上一个的值。

如何不加default,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能通过约束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综合后门级网表+nospecify/+notimingcheck加这两个选项没问题,不加这两个选项仿真有问题,应该是什么问 ...

就是时序不满足导致的仿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时序不满足导致的仿真问题。

显示的是,输出端口前一个寄存器有hold违例,应该如何修改参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看check_timing.rpt里面吗,路径已经没有unconstrained_endpoints了

问ai去吧,楼下老哥也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输出端口前一个寄存器有hold违例,应该如何修改参数呀

加仿真选项。要么你就通过后端实现把时序违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输出端口前一个寄存器有hold违例,应该如何修改参数呀

综合网表本来就不修 Hold,有 Hold 违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case语句,5bit信号都没用完,最后要加default,这是基本语法

加完default,代码里有别的组合逻辑需要约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不加default,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能通过约束解决吗

case前赋值也可。这些都比较基础,可以看看书或者做做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完default,代码里有别的组合逻辑需要约束吗

约束主要处理些时序的问题,不能影响你的综合。这里有综合指令 full_case,但不推荐这么搞。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乐,你是前仿真,要不care 时序,后仿真吃sdf 才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