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ormality验证失败,全是DFF不匹配

楼主(2025-07-30):
如题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库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A:
如果大规模的,一般是设置有问题。
svf文件设置没有
undriven设置
综合网表用的语法,verilog2001?2005?sv?,看综合log有没有Error和异常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规模的,一般是设置有问题。
svf文件设置没有
undriven设置

找到问题了,svf读错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