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k库时使用bin mode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7-30):
在使用liberate k库时,使用的器件模型是bin model(tsmc 28),读入器件模型后显示没有定义该电路,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解决方法
1.每个实例化名称前面加个X
2.检查是否使用define leafcell定义MM9所代表的器件。

网友:
error 后面不是写着呢
1)load subcircuit   or  use  “read_spice " command
2) use "define leafcell"  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
1.每个实例化名称前面加个X
2.检查是否使用define leafcell定义MM9所代表的器件。 ...

谢谢,按照您的方法电路可以读入了。但是仿真器好像没有成功识别nch_mac与pch_mac的模型,我在器件模型文件中查找了关于这两个模型的定义,找到了关于不同bin的模型定义,也就是说仿真器没有选择调用某个bin model去仿真?请教下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gen_lib.tcl

gen_lib.tcl

model

model

shell

shell

spi file

spi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方法电路可以读入了。但是仿真器好像没有成功识别nch_mac与pch_mac的模型,我在器件模型文 ...

无法识别 就是我上个帖子得第二个方法  define leafcell  定义这两个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方法电路可以读入了。但是仿真器好像没有成功识别nch_mac与pch_mac的模型,我在器件模型文 ...

而且我看你写得 脚本很怪。不是官方自带的样子。建议你看rak  或者官方自带的实例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
1.每个实例化名称前面加个X
2.检查是否使用define leafcell定义MM9所代表的器件。 ...

加X前缀有点麻烦,可以看下 spice_instance_name_require_x_prefix 这个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