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放classAB输出级栅极电压变化

楼主(2025-07-30):
最近在学习轨到轨运算放大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感谢大家

1.在固定的输入电压下,当VDD增加时,由于M11的作用,A1电压应该也增加,同时,如果M27和M28的gm如果大小差不多的话,B1和A1点的电压近似相等,也就是B1电压也会增加,但I15近似恒定。同时VA1-VB1大约为恒定差值,由电流镜作用,VA2和VB2也会随VDD的变化同步上升,且差值恒定。但是!从另外角度考虑,由于Ib1恒定,那么经过pmos的输入对管的漏极电流也是恒定的,由于I15也是恒定的,那么I17不变,VG17不变,即B1电压不变,和上面的结论不一样。我搭了一个电路(共源共栅和浮动电流源管子都在饱和区),也是表示A1电压随VDD增加,B1电压近似不变,导致我的classAB的pmos一直在线性区,(VGS27,VGS28恒定,I27,I28恒定)请问大家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
2.M8的偏置电路的M29处在线性区合适吗?

楼主:
不过我发现在闭环仿真的状态下,classAB的输出管均在饱和区,同时VA1和VB1的交流小信号均近似为0,为什么开环仿真和闭环仿真相差这么大啊

网友A:
运放的开环仿真没什么意义吧,一点微扰或者不匹配都会导致输出直接偏到线性区。一般不都是接成闭环然后用iprobe断环跑stb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开环仿真没什么意义吧,一点微扰或者不匹配都会导致输出直接偏到线性区。一般不都是接成闭环然后用ip ...

好的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发现在闭环仿真的状态下,classAB的输出管均在饱和区,同时VA1和VB1的交流小信号均近似为0,为什么开 ...

开环仿真有失配的原因,会导致一边关断。闭环回路会有反馈压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仿真有失配的原因,会导致一边关断。闭环回路会有反馈压制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