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cl2024和scl2025是都无法在虚拟机里使用?

楼主(2025-07-31):
在论坛里分别找了scl 2023,2024和2025,同样patch方式,虚拟机里只有2023能用。2024和2025会出现log里会出现255 exit信息。试了物理机,就没有这个问题。是需要什么新的姿势吗?

网友A:
在docker中跑没问题

网友:
那个版本的系统,我虚拟机中没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你设置的有问题,scl从来就没在物理机里跑过,都是虚拟机运行的

网友B:
是不是因为os中没有安装完整的依赖库,或者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ocker中跑没问题

请问你在 docker 中使用时用了gen-snpslmd-hack.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os中没有安装完整的依赖库,或者版本不对

有可能,还有我的是 ARM 的虚拟机,用了 Rosetta 转译。

网友:
是用什么账户启动scl的。如果是root会报错,用普通账户启动就可以。

网友(2025-10-19):
25的scl还有embedit已经有人给我发了,可以用。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我就是在cent7虚拟机里面起来的
我自己搞得lic,虽然scl25也能起来,不报错,但是embedit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