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FDCP联合仿真高频噪声突起

楼主(2025-07-31):
我仿真了一下PFDCP的输出相位噪声,图上是不同相位差时的输出噪声电流。
最下面的曲线对应是0相位差。想问一下:
1.为什么0相差的时候输出噪声电流在高频翘起来
2.为什么有相位差的时候在参考频率处有尖峰

网友A(2025-10-23):
有相位差时,参考频率处的尖峰显然应该是杂散,因为有相位差,所以PFDCP输出电压随参考时钟频率上升或下降,是周期性的扰动,所以在这个频率下的噪声会大点。

那个电流噪声在100MHz后缓慢上翘,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仿的电压噪声末端是的平,就电流噪声曲线上翘,也在找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位差时,参考频率处的尖峰显然应该是杂散,因为有相位差,所以PFDCP输出电压随参考时钟频率上升或下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