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蒙特卡洛仿真精度差

楼主(2025-07-31):
初学者做带隙基准,发现蒙卡仿真很差,根据mismatch contribution把几个对管面积都调很大了还是优化不下来,求大佬指点

蒙卡仿真结果

蒙卡仿真结果

mismatch contribution

mismatch contribution

bgr电路

bgr电路

放大器电路

放大器电路

网友A:
单独仿真AMP,看下是否优化

楼主:
有点太复杂了,找了点文献发现里面也没有用调零和斩波但是误差比较小,但是怎么实现的都一笔带过了,想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1. 先推导一下运放的offset、电流镜的mismatch对输出的影响;
2. 如果不使用额外的技术,降低运放的offset就是增加输入对跨导,增大输入对面积:电流镜的匹配就是增加面积,降低vdsat;
3. 第二步的优化有一定限制,比如offset降低到1mV已经很低了,再想调低,性价比不高了,就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比如ch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仿真AMP,看下是否优化

运放失调很大,主要贡献就是那两对管子,但是管长上限就2u,没法增加了

运放失调蒙卡

运放失调蒙卡

mismatch contribution

mismatch contribution

网友:
我也事项添加chopper,但是看论文都是一笔带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太复杂了,找了点文献发现里面也没有用调零和斩波但是误差比较小,但是怎么实现的都一笔带过了, ...

工艺也不一样啊,像你说的你这个L又不能加那就没法堆面积,别人工艺也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1.4mV的Vos也就是一般水平了。我觉得你应该从VREF的SPEC出发,重新确定一下你的Vos设计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失调很大,主要贡献就是那两对管子,但是管长上限就2u,没法增加了
...

管子可以串联的,比如4个2um管子相当于一个8um的

网友:
bjt管的电流失配也可以用mc仿一下看看,失配高的话尝试增加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