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提参后仿,后仿电流镜这全部都是1.71u,不成比例,正常应该是成比例的

楼主(2025-07-31):
这是正常前仿的电流成比例的

楼主:
源漏电流目前是这样的

C:\Users\dell\Desktop\仿真学习

网友:
你要不要看看你发贴子都发了啥,1L发个图片没有你说的问题,2L发个本地路径

楼主:
图二发错了,正常NM19,NM26,NM30,NM34的电流是按图上所示,但是目前后仿电流大小都是1.71uA

网友:
后仿网表会把m大于1的器件打散成单个m=1的器件;
1.71uA是不是m=1器件的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