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run_drc blocked

楼主(2025-07-31):
  请教各位:在tmax跑run_drc时,发生blocked。
  设计有2个时钟,200M和20M(20M是由200M十分频得到)。
  追发生blocked原因,是在跑atpg时 因为200M时钟为x态所导致。同样是插了occ,20M时钟就没有该问题。所以做了以下尝试:

  下图中,上半部分是跑不通的情况,下半部分是能跑通的情况。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增加一个二分频。(红色是时钟定义,蓝色是dft的定义)
  求教:跑不通的情况该如何调整?

楼主:
感觉是加了分频器(含复位的dff),时钟就有了初值,所以在跑tmax时 不是x态。但是直接来自端口的时钟,可以在哪里给一个初值呢?

楼主:
已解决:AC模式下,spf中需保留来自端口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