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修改记录怎么删除

楼主(2025-07-31):
virtuoso修改记录怎么删除,好烦啊,有小作文那么长了。

网友:
symbol里面吗

网友(点评):
symbol外面啊

网友:
你点进symbol,直接删就好了

楼主:
选中TEXT也删不掉啊

网友A:
你截一个大点的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一个大点的图看一下

可以选中文本,但是删不掉

网友B:
这个是你在schematic中修改了pin后重新生成symbol并选择“modify”方式后生成在symbol中的,打开symbol删掉就行了

网友:
你进你symbol里面去看看,看有这个note没有,一般都是你重新生成symbol没删掉log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在schematic中修改了pin后重新生成symbol并选择“modify”方式后生成在symbol中的,打开symbol删掉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