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看一个register的fanin cone和fanout cone呢?

楼主(2025-07-31):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genus的syn_generic在寄存器优化方面要更激进一些,所以我要找为啥genus能把这个reg删掉,为啥其他工具选择不删。所以就要看这个reg的fanin cone和fanout cone组成。

网友:
应该只看 fanin 就够了,可以用 all_fanin -flat 命令。

网友:
genus 我记得可以看register 被优化的原因,你 可以查一下是没有loading 还是啥的,要看选项,选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