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后仿电流流进去和流出来的大小不一样是版图哪里没画好,前仿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2025-07-31):
如红线所在,电路流进mos管1.722u,流出13.772

网友:
可能是二级效应影响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二级效应,是版图线的问题吗?还是排版布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二级效应,是版图线的问题吗?还是排版布局的问题
...

楼主,请问。怎么查看后仿真与前仿真的各个数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