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东部工艺DRC询问

楼主(2025-07-31):
东部点18工艺需要加polymide,  然后PAD需要选PIQ的, 我因为不知道,现在项目已经做好改有点麻烦,请问动这个工艺的 可以忽略这个DRC报错吗

网友A:
pad下放器件,孔离por的间距我们一般是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下放器件,孔离por的间距我们一般是忽略的

老哥 这个工艺是不是 PAD放在器件或者加宽的sub 环上(只要下方有东西) 是不是都调用CUP_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这个工艺是不是 PAD放在器件或者加宽的sub 环上(只要下方有东西) 是不是都调用CUP_PAD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