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code中edge和int之间的搭配 操作逻辑和结果分析

楼主:
2资产
DRC code中有如下语句:

layer3 = layer1 inside edge layer2
layer4=int layer3 < 0.1 region

上述第一句,layer3是layer1位于layer2内的edge部分,

layer3是edge生成的,为什么第二句可以使用int 和 region对layer3进行操作?edge不是没有内边外边以及region概念的吗???

上述语句用calibre是可以正常跑出结果并highlight特定位置的!!!

上述code的第二句,int是抓edge的什么特征? edge线的长度吗?

求大神分析指点.

网友A:
layer3内外属性继承laye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3内外属性继承layer1

原来edge是可以继承内外属性,

所以这两句是先将layer1图形包含在layer2的edge部分抓出来,输出到layer3,
layer3继承了layer1的内外属性,int去抓edge pair内间距小于0.1的部分,输出到layer4,
请问这样去理解 有哪里错误吗?

网友:
如果edge来自 origin layer,Calibre用origin layer做判断,这就是所谓的 “exception”。
“There is an exception as to how the Internal operation handles two input layers when the input layers have the same layer of origin that is edge-type. Refer to “Layer of Origin” in the 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s Manual for details on this exception.”

网友:
直接看手册里对INTERNAL的定义,measured edge pairs that satisfy the given constraint are output,int就是抓的edge pairs的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