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5-07-31):
如图所示,我用trans仿电阻

,电压比电流就是恒定的电阻50没问题。之后我用HB仿,如图所示

,为什么仿出来的电阻是个波动的值???小弟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HB仿真里你看的是时域波形,但是你算电阻的时候没用时域波形,Z要是用时域波形算应该用ts(Vout)/ts(I_Probe1.i)去算,不是先算Z再取时域。要是按你的算法应该扔到频域看幅度mag,就是mag(Vout/I_Probe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