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摆率仿真

楼主(2025-07-31):
請問压摆率仿真給的方波,是要考慮到自己的共模輸入範圍嗎,還是就0到VDD? 因為我發現只要給0到VDD到後面會上升的非常緩慢

网友A:
不用给0到VDD,中间电平处摆幅VDD/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给0到VDD,中间电平处摆幅VDD/2即可

是方波給0到VDD/2即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方波給0到VDD/2即可嗎

DC点放在VDD/2上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点放在VDD/2上好一些

你的意思是假如我的輸入共模範圍是0.5~1.8(VDD),那我要把共模點給0.9,再給+-VDD/2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