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方向求助

楼主(2025-08-01):
请问大家有了解显示驱动这个方向的吗?
不知道这个里面会包含哪些,接头人说主要是ldo和一些pump。

本人对这方面没有什么了解,想问问看这个方向和传统的电源or信号链方向相比会不会就业面比较窄,另外不太好跳槽?

网友A:
里面就是常规的一些模拟电路 bg ldo op 这些;
pump是看你做的什么产品,有的有 有的没有
至于就业,信号链的可能薪资和前景好一点吧,其他也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常规的一些模拟电路 bg ldo op 这些;
pump是看你做的什么产品,有的有 有的没有
至于就业,信号链 ...

谢谢前辈回复,还想追问一点就是这种和dcdc哪个会更好些呢?显示驱动的公司感觉相对较少,市场也相对更卷?

网友:
我觉得模拟的本质最后就是运放,你把这里面的模块都做好其实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和理解了,既然里面都是一堆LDO和pump的话。LDO的本质最后也就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