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body接源极的lvs问题

楼主(2025-08-01):
如图,楼主想画个简单的chopper版图,根据原理图,ptap分别连到VOP和VON,版图也这样画了也连接了,但是lvs会报如下错,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lvs识别不出来以及如何修改呢?谢谢谢谢!
P.S.原理图里面没有电源和地

网友A:
VOP和VON通过衬底软连接了,需要用dnw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P和VON通过衬底软连接了,需要用dnw隔离一下

好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P和VON通过衬底软连接了,需要用dnw隔离一下

谢谢指点,我在其中加了个nwell就可以了,不过这个nwell可以这样画吗算dnw吗?然后这个nwell是空悬没有接任何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P和VON通过衬底软连接了,需要用dnw隔离一下

改成这样lvs可以过了,不过我是只在外面用“MPP Guard Ring”加的nwell,没有连接任何电压,请问可以这样搞嘛?Thanks♪(・ω・)ノ

网友B:
NW肯定不能floating,一定要接个电位,且该电位电压大于VON,不然你这版图就漏电了,pplus到nwell的pn结直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肯定不能floating,一定要接个电位,且该电位电压大于VON,不然你这版图就漏电了,pplus到nwell的pn结直 ...

噢噢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个NW应该接VDD,如果版图中有很多这样的nwell都应该接VDD,Thanks♪(・ω・)ノ

网友C:
这样画是不对的,你这是对版图剖面结构不了解的结果,虽然你这样画lvs是能过,但是实际结果VOP和VON之间还是软连接在一起,相当于两根线之间加了一个电阻,后图与原图之间的区别也就是电阻大了一点。所以要么就不要衬原短接,4个器件沉底都接到地电位,要么就得用DNW把衬底不同的器件隔离开,单加NW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画是不对的,你这是对版图剖面结构不了解的结果,虽然你这样画lvs是能过,但是实际结果VOP和VON之间还 ...

感谢感谢,我大概理解了,就是想给body非vdd或vss电位,对nmos来说,就要求打dnw,然后一定要用dnw管子做

网友:
你要隔离出一个PW才行,不然nw没法完全隔离掉两个pw,放NW类似于你在湖里放了一个没有底的桶,你往桶里放鱼鱼还是会从底下溜走,DNW相当于就是桶底,NW加上DNW就是一个完整的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