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便携式机箱平台设计原理图:495-定制化仪器户外便携式手提触摸一体机

楼主(2025-08-01):
定制化仪器户外便携式手提触摸一体机

一、产品简介
       数据处理便携式机箱平台以mini-ITX主板为基础,集成intel CPU处理器、FPGA、ADDA、光纤等接口,集成触摸显示屏,抗震机箱。设备小型化、一体化,适合实验室、办公桌面、野外数据采集、数据模拟源、协议分析等定制化仪器使用。
       设备默认操作系统为win7 64位,支持win10系统;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如VGA、HDMI、千兆网口、USB2.0/3.0以及方便的JTAG调试口;平台存储为8G内存、512G固态硬盘,具备高速数据读写能力,可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
       产品内部包含mini-ITX主板,带硬盘和内存条;FPGA接口卡。架构如下:

配置详细说明:
一、机箱
材料
铝合金内部个别承重件为镀锌板
表面工艺
整体氧化外表面喷粉(军绿色)
尺寸
270x110x200(mm)(W×H×D)
整机重量
1.5 KG
供电
+12V
散热方式
风冷散热
二、触摸屏
规格
10.1寸液晶电容触摸屏
尺寸/类型:10.1” 宽屏,LED背光;分辨率:1280*800;像素间距:0.158*0.158
最大色彩:16.2M;可视角度:垂直(+75° ~ -75°),水平 (+75° ~ -75°)
亮度:300cd/㎡;对比度:700:1;反应时间:8ms;背光灯MTBF:50,000h
触摸屏:电容式
三、主板
外设接口
VGA, HDMI, LVDS/EDP 支持同步/异步双显功能;6个USB(其中1 个USB3.0,2个板载插针);6COM RS-232, COM3 可设置成RS485;双Intel PCI-E总线千兆网卡;1 个MINI PCIE 扩展, 1 个PCIE x4 扩展(实际为x4资源)
电源
DC 12V输入
处理器
Intel® Core™第六代Skylake-U Soc i7处理器,型号为I7-6500U
操作系统
支持windows 8;Windows 7等(预装Windows7系统)
内存
1个笔记本内存插槽,支持DDR3/L 1066/1333/1600MHz 最大至8GB(预装8G内存条);
硬盘
1×mSATA2.0固态硬盘接口(预装朗科256G SSD硬盘:读:510MB/s,写:393MB/s);
1×SATA 3.0,可外扩笔记本硬件2TB
工作温度
-15~60℃
存储温度
-40~75℃
环境湿度
0~90% 空气湿度,无冷凝
IP等级
显示面板IP65
冲击
10g acceleration, 11ms duration
震动
5-17Hz/1.0mm amplitude, 17-200Hz/1.0g acceleration
EMC
GB9254-2008 class A
防尘防水
独特的前面板设计,使整机结构坚固可靠,美观时尚。能符合绝大多数应用环境的防尘防水要求。
WIFI无线网络
该系列平板电脑可以外接WIFI无线网卡或者网线连接
其他
可安装打印机、办公软件、媒体播放器等
产品定制
可根据需求定制

二、功能配置选型

型号
功能
FPGA卡编号
PTEQAD0729
4通道100Msps 14bit AD采集测试设备
0x2PCIeAD0729X
PTEQAD0450
双路宽带6G无线通信测试仪设备
04XIXC7K0136
06AD9009450
PTEQAD0160
双路400Msps AD采集导航测试仪
04XIXC7K0136
06ADDA000160
PTEQAD0214
便携式cameralink模拟源测试设备
04XIXC7K0136
06CamLink0214
PTEQAD0226
四路光纤数据采集设备
04XIXC7K0226
PTEQAD0383
RapidIO接口测试仪
04KU0600383

三、平台示意图

接口示意图:

DB9_JTAG调试口
板卡JTAG插针
引脚定义
1
1
VCC2V5
2
2
GND
3
3
TCK
4
4
TDO
5
5
TDI
6
6
TMS

机箱内部结构图

四、应用场景1FMCJ450-基于ADRV9009的射频收发模块

一、板卡概述
       ADRV9009是一款高集成度射频(RF)、捷变收发器,提供双通道发射器和接收器、集成式频率合成器以及数字信号处理功能。这款IC具备多样化的高性能和低功耗组合,以满足3G、4G和5G宏蜂窝时分双工(TDD)基站应用要求。
接收路径由两个独立的宽带宽、直接变频接收器组成,具有一流的动态范围。该器件还支持用于TDD应用的宽带宽、时间共享观测路径接收器(ORx)。完整的接收子系统拥有自动和手动衰减控制、直流失调校正、正交误差校正(QEC)和数字滤波功能,从而消除了在数字基带中提供这些功能的必要性。还集成了多种辅助功能,比如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用于功率放大器(PA)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以及RF前端控制。
二、技术指标
  • ● 双发射器
  • ● 双接收器
  • ● 双输入共享观察接收器
  • ● 最大接收器带宽:200 MHz
  • ● 最大可调谐发射器合成带宽:450 MHz
  • ● 最大观察接收器带宽:450 MHz
  • ● 全集成的小数 N 射频合成器
  • ● 全集成的时钟合成器
  • ● 适用于射频 LO 和基带时钟的多芯片相位同步
  • ● JESD204B 数据路径接口
  • ● 调谐范围:75 MHz 至 6000 MHz
2、AD采集和DA模拟源FMC 160-ADDA接口卡

    该板卡可实现2路14bit 400Msps AD 和2路16bit 400Msps DA功能,遵循 VITA 57 标准,板卡可以直接与VME/VXS/AMC/VPX/PCI-E FPGA 载板连接使用,用于模拟信号、中频信号采集,信号发出等应用,是xilinx开发板设计的标准板卡。

功能和技术指标:
● FMC接口,支持2路AD输入,2路DA输出。
● 两路AD , AD采用ADS5474芯片,该芯片集成了两个14位的高速ADC,采样速率高达400MSPS,物理接口为 SSMB。
● 两路DA,DA采用AD9122芯片,该芯片为16位分辨率,最大输入数据速率为400Msps,50欧姆阻抗,物理接口为 SSMB。
● 时钟采用温补晶振 10MHZ,1ppM, AD时钟芯片为AD9516 。
● 支持外时钟输入,通过SSMB接口切换,直接输入给AD芯片。
● FMC卡大小为:69mmX90mm。安装孔大小为2.7mm。
3、Camlink图像模拟源- FMC214
FMC连接器是一种高速多pin的互连器件,广泛应用于板卡对接的设备中,特别是在xilinx公司的所有开发板中都使用。该CamerLink子卡模块就专门针对xilinx开发板设计的标准板卡,用于视频信号检测,分析等应用。

一、产品简介
       数据处理便携式机箱平台以mini-ITX主板为基础,集成intel CPU处理器、FPGA、ADDA、光纤等接口,集成触摸显示屏,抗震机箱。设备小型化、一体化,适合实验室、办公桌面、野外数据采集、数据模拟源、协议分析等定制化仪器使用。
       设备默认操作系统为win7 64位,支持win10系统;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如VGA、HDMI、千兆网口、USB2.0/3.0以及方便的JTAG调试口;平台存储为8G内存、512G固态硬盘,具备高速数据读写能力,可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
       产品内部包含mini-ITX主板,带硬盘和内存条;FPGA接口卡。架构如下:

配置详细说明:
一、机箱
材料
铝合金内部个别承重件为镀锌板
表面工艺
整体氧化外表面喷粉(军绿色)
尺寸
270x110x200(mm)(W×H×D)
整机重量
1.5 KG
供电
+12V
散热方式
风冷散热
二、触摸屏
规格
10.1寸液晶电容触摸屏
尺寸/类型:10.1” 宽屏,LED背光;分辨率:1280*800;像素间距:0.158*0.158
最大色彩:16.2M;可视角度:垂直(+75° ~ -75°),水平 (+75° ~ -75°)
亮度:300cd/㎡;对比度:700:1;反应时间:8ms;背光灯MTBF:50,000h
触摸屏:电容式
三、主板
外设接口
VGA, HDMI, LVDS/EDP 支持同步/异步双显功能;6个USB(其中1 个USB3.0,2个板载插针);6COM RS-232, COM3 可设置成RS485;双Intel PCI-E总线千兆网卡;1 个MINI PCIE 扩展, 1 个PCIE x4 扩展(实际为x4资源)
电源
DC 12V输入
处理器
Intel® Core™第六代Skylake-U Soc i7处理器,型号为I7-6500U
操作系统
支持windows 8;Windows 7等(预装Windows7系统)
内存
1个笔记本内存插槽,支持DDR3/L 1066/1333/1600MHz 最大至8GB(预装8G内存条);
硬盘
1×mSATA2.0固态硬盘接口(预装朗科256G SSD硬盘:读:510MB/s,写:393MB/s);
1×SATA 3.0,可外扩笔记本硬件2TB
工作温度
-15~60℃
存储温度
-40~75℃
环境湿度
0~90% 空气湿度,无冷凝
IP等级
显示面板IP65
冲击
10g acceleration, 11ms duration
震动
5-17Hz/1.0mm amplitude, 17-200Hz/1.0g acceleration
EMC
GB9254-2008 class A
防尘防水
独特的前面板设计,使整机结构坚固可靠,美观时尚。能符合绝大多数应用环境的防尘防水要求。
WIFI无线网络
该系列平板电脑可以外接WIFI无线网卡或者网线连接
其他
可安装打印机、办公软件、媒体播放器等
产品定制
可根据需求定制

二、功能配置选型

型号
功能
FPGA卡编号
PTEQAD0729
4通道100Msps 14bit AD采集测试设备
0x2PCIeAD0729X
PTEQAD0450
双路宽带6G无线通信测试仪设备
04XIXC7K0136
06AD9009450
PTEQAD0160
双路400Msps AD采集导航测试仪
04XIXC7K0136
06ADDA000160
PTEQAD0214
便携式cameralink模拟源测试设备
04XIXC7K0136
06CamLink0214
PTEQAD0226
四路光纤数据采集设备
04XIXC7K0226
PTEQAD0383
RapidIO接口测试仪
04KU0600383

三、平台示意图

接口示意图:

DB9_JTAG调试口
板卡JTAG插针
引脚定义
1
1
VCC2V5
2
2
GND
3
3
TCK
4
4
TDO
5
5
TDI
6
6
TMS

机箱内部结构图

四、应用场景1FMCJ450-基于ADRV9009的射频收发模块

一、板卡概述
       ADRV9009是一款高集成度射频(RF)、捷变收发器,提供双通道发射器和接收器、集成式频率合成器以及数字信号处理功能。这款IC具备多样化的高性能和低功耗组合,以满足3G、4G和5G宏蜂窝时分双工(TDD)基站应用要求。
接收路径由两个独立的宽带宽、直接变频接收器组成,具有一流的动态范围。该器件还支持用于TDD应用的宽带宽、时间共享观测路径接收器(ORx)。完整的接收子系统拥有自动和手动衰减控制、直流失调校正、正交误差校正(QEC)和数字滤波功能,从而消除了在数字基带中提供这些功能的必要性。还集成了多种辅助功能,比如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用于功率放大器(PA)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以及RF前端控制。
二、技术指标
  • ● 双发射器
  • ● 双接收器
  • ● 双输入共享观察接收器
  • ● 最大接收器带宽:200 MHz
  • ● 最大可调谐发射器合成带宽:450 MHz
  • ● 最大观察接收器带宽:450 MHz
  • ● 全集成的小数 N 射频合成器
  • ● 全集成的时钟合成器
  • ● 适用于射频 LO 和基带时钟的多芯片相位同步
  • ● JESD204B 数据路径接口
  • ● 调谐范围:75 MHz 至 6000 MHz
2、AD采集和DA模拟源FMC 160-ADDA接口卡

       该板卡可实现2路14bit 400Msps AD 和2路16bit 400Msps DA功能,遵循 VITA 57 标准,板卡可以直接与VME/VXS/AMC/VPX/PCI-E FPGA 载板连接使用,用于模拟信号、中频信号采集,信号发出等应用,是xilinx开发板设计的标准板卡。

功能和技术指标:
  • ● FMC接口,支持2路AD输入,2路DA输出。
  • ● 两路AD , AD采用ADS5474芯片,该芯片集成了两个14位的高速ADC,采样速率高达400MSPS,物理接口为 SSMB。
  • ● 两路DA,DA采用AD9122芯片,该芯片为16位分辨率,最大输入数据速率为400Msps,50欧姆阻抗,物理接口为 SSMB。
  • ● 时钟采用温补晶振 10MHZ,1ppM, AD时钟芯片为AD9516 。
  • ● 支持外时钟输入,通过SSMB接口切换,直接输入给AD芯片。
  • ● FMC卡大小为:69mmX90mm。安装孔大小为2.7mm。
3、Camlink图像模拟源- FMC214

       FMC连接器是一种高速多pin的互连器件,广泛应用于板卡对接的设备中,特别是在xilinx公司的所有开发板中都使用。该CamerLink子卡模块就专门针对xilinx开发板设计的标准板卡,用于视频信号检测,分析等应用。

技术参数
  • ● FMC接口,支持V7690T系列FPGA。
  • ● 支持1路Full CamerLink输出。
  • ● 一路串口用于调试,可支持RS232或RS485协议。
  • ● Full = 1 Base + 2 Channel Link 基本单元。
  • ● 最大传输速度:5.4Gb/S @ 85MHZ
  • ● FMC卡大小为:76.5mmX69mm。安装孔大小为2.7mm。
  • ● 储存温度:-20℃~ +70℃。
  • ● 工作温度:商业级0℃~ +55℃,工业级 -20℃~ +55℃。
  • ● 工作湿度:10%~80%

配置
支持的端口
芯片数目
接口数目
有效数据带宽
BASE
A,B,C
1
1
75M*8*3=1.8Gbps
MEDIUM
A,B,C,D,E,F
2
2
75M*8*6=3.6Gbps
FULL
A,B,C,D,E,F,G,H
3
2
75M*8*8=4.8Gbps

4、KC705E增强版基于FMC接口的Kintex-7XC7K325T PCIeX8接口卡

   本板卡基于Xilinx公司的FPGAXC7K325T-2FFG900 芯片,pin_to_pin兼容FPGAXC7K410T-2FFG900 ,支持PCIeX8、64bit DDR3容量2GByte,HPC的FMC连接器,板卡支持各种接口输入,软件支持windows,Linux驱动。

功能和技术指标:

           ● 支持1路PCIe X8 支持PCI Express V1.1 V2.0标准;
           ● 支持64bitDDR3,最大容量2GByte;
           ● 支持1个FMC HPC中LA,HA,HB全部接口和DP0~DP7 8路高速接口,兼容ML605等开发板,前面板输出;
           ● 支持4个LED指示灯;
           ● 支持2个按钮;
           ● 所有器件支持商业级,工业级。

五、成果交付内容及形式

序号
名称
1
ITX主板ITX-J1900DL266
2
mSATA硬盘256G(品牌:朗科)
3
内存条8G
4
KC705E 增强版基于FMC接口的 Kintex-7 XC7K325T PCIeX8 接口卡04XIXC7K0136
5
FMC160-两路14位400Msps AD,两路16位400Msps DA FMC子卡模块06ADDA000160
6
电源适配器AC输入:~220V  DC输出:+12V 10A
7
PCI-E 4X转8X显卡延长线
8
机箱(带触摸显示屏)

软件代码
  • ● 所有数据接口测试程序源代码及说明
       包括FPGADDR3读写测试程序,NorFlash加载测试程序,AD DA接口测试程序,RS422接口测试程序,PCI接口测试程序。
       PCI驱动及整体FPGA驱动程序甲方自行完成。
       要求提供的源代码和相关说明文档为通过蕞终试验验证的稳定版本。
文档
  • ● 板卡硬件详细使用说明书
  • ● 板卡PCIe信号管脚定义表
  • ● 板卡PDF格式原理图

标签: 便携式手提触摸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