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中的MOS管不在饱和区而是处于亚阈值区,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25-08-01):
fvf LDO中的M1管不在饱和区而是处于亚阈值区,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没问题啊,这样噪声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这样噪声比较低

哦哦哦,还有这样的好处,还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 请问处于亚阈值区,受到PVT的影响会增大么?
  • 在FVF LDO中,这个管子应用在亚阈值区的情况常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还有这样的好处,还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最基本的FVF甚至连M1都没有,引入了M1是为了增加这一个环路增益,使调节的速度都变快,你应该关注这个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一般還是設計在饱和区, 反應速度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