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FVF的大的sourcing capability来自于低输出阻抗

楼主(2025-08-01):
为什么说FVF的大的sourcing capability来自于低输出阻抗,这不是因为M2可以给负载提供很大的电流么?跟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

上面这张图片来自文章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文中说的sourcing capability就是为负载提供电流的能力,说源随器的sourcing capability有限,FVF的sourcing capability很大,但是这与低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pdf (1.13 MB , 下载次数: 11 )

网友A:
理想電壓源的輸出阻抗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電壓源的輸出阻抗為0

您好,我能理解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为0,但是理想电压源的强大的sourcing capability跟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呀?就是它能为负载提供多大电流跟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点评):
电流源的***等效电路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能理解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为0,但是理想电压源的强大的sourcing capability跟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 ...

电流源的诺顿等效电路,你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的诺顿等效电路,你懂吗?

学过诺顿等效,

电压源的输出电阻非常小,那么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电压施加在负载上,诺顿等效之后的电流源的电流大小是Us/R0,电压源输出电阻越小,等效的电流源的电流越大,但是同时电流源并联的电阻也会越小呀,这样岂不是把电流源的大电流的大部分都分走了么?流给负载的电流也不会很大吧,有点困惑这。
其实您提到诺顿等效,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但还是有上面这个疑惑

网友(点评):
说错了,这里是电压,应该是戴维南等效。内阻越小,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