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EDT IP creation flow

楼主(2025-08-01):
user guide中提到两种flow:post synthesis flow和pre synthesis flow 见图

可是两种方式都是在 set_context dft -edt 下,在这种mode下貌似无法read RTL,只能用netlist

tessent example中都是在RTL级用 set_context dft -rtl insert EDT,这样无法write_edt_files, 用read tsdb/EDT.tcd遇到一些EDT setting的问题,请问大家用哪种flow做的?

BTW:post synthesis EDT insertion flow based write_edt_files pattern generation and simulation passed already

网友A:
read_verilog -f ./fil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d_verilog -f ./filst

edt mode不行

网友:
我们这边是在mbist这一步读入的,要不你尝试下在ijtag这一步读入?

楼主:
别的mode没问题,只是无法写出edt file

网友:
我这边也是在mbist阶段插入的edt ,你可以试试

楼主:
rtl level加edt,tcd文件有edt信息,load tc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