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函数问题(techGetTechFile)

楼主(2025-08-01):
procedure(mgc_start_calibre_trigger(drc_or_lvs win)
prog((
        topCell
        designlibId
        techLibId
        techLibName
)

printf( "Starting %s on top cell in window %L...\n"
        upperCase(drc_or_lvs)
        win)
        topCell = win~>topCellview
        designlibId = topCell~>libId
        techLibId = techGetTechFile(designlibId)
        techLibName = techLibId~>libName

以上是我的部分脚本 然后ciw里的报错是:*WARNING* (TECH-2000010):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The valid ID is dbCellViewId or ddId for a cell or library. Specify the valid ID and rerun the function.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改成 designlibId = topCell~>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designlibId = topCell~>lib

修改过后还是不行呢 ,这几句话我是想提取当前cell的attach的techlibname!

网友A:
前面的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的问题已经帮你解决了。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你要把错误信息贴出来,才能帮到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的问题已经帮你解决了。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你要把错误信息 ...

不好意思 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修改之后还是有如下报错:

*WARNING* (TECH-2000010):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The valid ID is dbCellViewId or ddId for a cell or library. Specify the valid ID and rerun the function.
"No runset file set for this technology..."

附上我现在的代码 万分感谢!

procedure(mgc_start_calibre_trigger(drc_or_lvs win)
prog((
        topCell
        designlibId
        techlibId
        techlibName
)

printf( "Starting %s on top cell in window %L...\n"
        upperCase(drc_or_lvs)
        win)
        topCell = win~>topCellview
        designlibId = topCell~>lib
        techlibId = techGetTechFile(designlibId)
        techlibName = techlibId~>libName
case( upperCase(drc_or_lvs)
        ("DRC"
        if( techlibName == "umc22nm"
                then
                        setShellEnvVar(
                        "MGC_CALIBRE_DRC_RUNSET_FILE=/home/umc22nm.drc.runset")
                println("Calibre Interactive runset umc22nm.drc.runset")
        else
                csh("unsetenv MGC_CALIBRE_DRC_RUNSET_FILE")
                println("No runset file set for this technolog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的问题已经帮你解决了。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你要把错误信息 ...

搞定了。。topCellView 这个V没大写。。感谢

另外 像这种错误如何快速debug呢?

网友:
在CIW中逐行执行代码,检查返回值。或者在IDE中追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topCellView 这个V没大写。。感谢

另外 像这种错误如何快速debug呢?

写脚本强制自己用驼峰命名法,哪里报错就找上一句,大部分都是参数类型错误,定位到那行再自己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