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check求助

楼主(2025-08-01):
写一个DRC rule check(svrf),
目的:检查floating gate的S/D是否接到同一个net。

现在已抓取到gate两边M0_GROW  (derived polygon),现在如何定义 M0_GROW  是否接到同一个net,我这边尝试抓取 结果的位置不对。(现在想的是比较floating gate两端的SD接的M0 是否接到相同net)

(CONNECT AA M0
   CONNECT M0 M1 V1)

网友A:
可以用INTERACT BY NET
你先吧float gate抓出来,比如是F_GATE
然后 F_GATE INTERACT SD >1 BY NET如果GATE两边的SD不在一个net,就会报出来
还有CONNECT AA M0哪里把AA改成AA NOT GT
SD = AA NOT GT
CONNECT SD M0

网友B:
用perc 几行代码就可以检查出来。https://mp.weixin.qq.com/s/umwUg7oWzEYg9rXsnJCc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erc 几行代码就可以检查出来。https://mp.weixin.qq.com/s/umwUg7oWzEYg9rXsnJCc1g

好的我参考一下。我这边想主要想在DRC LVS里check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NTERACT BY NET
你先吧float gate抓出来,比如是F_GATE
然后 F_GATE INTERACT SD >1 BY NET如果GATE ...

感谢,非常有用 ,已解决